X220开机报 fan error

楼主(2015-12-29):
     今天接到一个X220的笔记本开机报fan error.然后自动关机。这个本是同行送过来的,听他说客户给他拿过来开机就 这样然后换了两个风扇都不行后来送到我这。先开机看了一下,开机以后报fan error.然后自动关机。先把板子拆出来,然后测了一下,风扇检测角到IO有没有断线,然后开机的情况下测风扇供电没有5V,然后找
电路图看了一下,1角是供电,5V是通过一个保险过来的。然后测保险是坏的,飞线。开机。OK.问题解决,150块哈。

网友:
台式机主板也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问题简单挣钱块

网友:
150块太少了吧,虽然是这种故障,但是最基本的原则要坚持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听多的。。呵呵!

网友A:
到我们手里,直接可调电源5v测风扇,再测主板接口5V,没有直接飞线改常转。没办法,平时图纸收集得少,找起来麻烦

网友:
一般直接改长转了 。

网友:
就是这样,我们赚的是技术

网友:
太简单了啊

网友:
这个钱赚的还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我们手里,直接可调电源5v测风扇,再测主板接口5V,没有直接飞线改常转。没办法,平时图纸收集得少,找起 ...

哈,可能我说的有点不清楚,我是直接把保险那用了一根线,没有直接给风扇接电压。所以用起来跟之前是没有区别了。只是没有这个保险了,因为手里的板子有限,也懒的给他找相同的保险了。就直接用了一根线给它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