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进桌面后适配器断开!

楼主(2015-12-29):
现在有一台E431进桌面后可调电源电流为0.002,单独用适配器能进系统,单用电池也行,但插电池插适配器上去进桌面就断开了,充电电流也不太正常,不到1A,EC换过了

网友A:
充电芯片那一块有问题的  进系统就把适配器断开了

网友B:
进系统后适配器检测信号被断开?查查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后适配器检测信号被断开?查查电路吧

谁都知道查电路啊,但要给指示给明确点吧?这样怎么查,我知道查哪我直接修了!

网友B:
最起码从充电开始抽丝剥茧啊,两个电路的切换条件,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从充电开始抽丝剥茧啊,两个电路的切换条件,充电芯片

不开机能充电,开机以后不充电,适配器断开,现在电池充满电以后,用适配器开机进桌面不会断开适配器的电了,但不充电,在BIOS里面有时候能开着充电

网友D:
这个好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故障出现时测公共点到底是电源还是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那一块有问题的  进系统就把适配器断开了

支持  就是充电芯片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出现时测公共点到底是电源还是电池的电压?

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程序的问题

BIOS刷了,两个连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都知道查电路啊,但要给指示给明确点吧?这样怎么查,我知道查哪我直接修了!

说的好像人家要手把手教你似的,你既然知道进系统之后适配器就会断开,你不会裸板插上硬盘进系统后看看显示适配器断开之后,测量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有充电芯片的关键电压之内的,知道故障不想着怎么解决故障?

网友:
充放电电路啊

网友:
那肯定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进PE或者进BIOS会不会断开?是时间一到就断开?还是只要进系统就会断开?

网友:
查充电芯片  感觉故障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