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1T 不认

楼主(2015-12-29):
上机感觉转  就是不发现 COMS也不认
不知道是板的问题还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A:
这种是希捷的固件门的盘,先刷固件试。

网友:
这个固件是不是在板子上的25Q40里?

网友:
25Q40  是ROM  固件存放在盘片上,清G表,/N1  重建编译器  问题应该能解决,如果有坏道在修坏道

网友:
硬盘不好用

网友:
这个中国生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希捷的固件门的盘,先刷固件试。

刷个屁主板都不认是不可能再dos下刷固件滴除非是有指令线修复固件那就有可能。

网友:
希捷的盘我也不敢自己玩除非是企业级的sas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把板子取下来在MHDD上面检测下,看有没有信息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屁主板都不认是不可能再dos下刷固件滴除非是有指令线修复固件那就有可能。

硬盘主板要是有问题DOS下还可以刷吗

网友:
刷固件 里边的数据就是不是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主板要是有问题DOS下还可以刷吗

不可以必须要连同原来的盘一起刷的刷固件需要盘和原板一起的而且现在如果不认盘的话更麻烦需要用到比较特殊的工具才行

网友:
不认盘的话,具体情况要开盘才知道!

网友:
固件门的硬盘

网友:
哎呀  算了我自己搞不了

网友:
STI不好弄。如果能按固件门来弄还有点希望不然只能是报废了

网友:
我可以搞定 但是要发过来

网友:
数据还能保留吗?

网友D:
这个全盘!号 谁能把数据搞错了要多少钱?

网友:
你挂到别的主板上试试不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全盘!号 谁能把数据搞错了要多少钱?

500 发到我这来。沈阳的可以帮你弄出来的。只要盘片无划伤。

网友:
板子就别修了  把盘挂到别的主板上试试,要不就直接开盘吧!

网友:
你这么才能测出盘片有没有划痕

你搞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
磁头有问题一般会有异响或杂音,看看电路板吧

网友E:
看电路板都上锈了  建议先清洁下触点

网友:
看到到板上氧化很严重呀!我这也刚有一个西数500G的,就是氧化太严重导致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

网友D:
今天又收到一块500G的  盘转不认这个不要数据修好就行

眼看的钱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收到一块500G的  盘转不认这个不要数据修好就行

这个盘是不也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板都上锈了  建议先清洁下触点

清洗过了  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可能硬盘固件丢失,楼主做数据恢复的话,最好到专业的恢复数据地方搞,免得节外生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清洗过了  和原来一样的

是拆下来清洁的触点吗,如果是这样清洁的,你进硬盘F级模式看下报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拆下来清洁的触点吗,如果是这样清洁的,你进硬盘F级模式看下报什么错误?

这样进F级模式?

网友E:
有USB转TTL转接头吗?附件内有点资料,你可以看看。

先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USB转TTL转接头吗?附件内有点资料,你可以看看。

非常感谢 我下试试

网友:
扔了吧,兄弟,搞不了

网友:
用F3难搞,这种盘用MRT好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