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一个老鼠屎引发的血案 高手请飘过

楼主(2015-12-29):
版号:6050A2314301-MB-A03
初始故障现象:不跑码

一个老鼠屎(因该是)烂在主板上了。

折腾半天去不掉,怒拆原件,一坨全换了。

这是换后的图片。  在显卡背后

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应该亮机了

插屏测试  居然是灰屏   外接正常。 悲剧上演了

换了屏线,屏,故障依旧。
测量屏线接口,阻值,电压均正常。。。
看看框架,有点怀疑显卡切换芯片u11(TS3L4892)那一块有问题

而板上缺件。。。

折腾半天才发现这板 有2种,手上这一款走的是下面的CFD  ,就是说U11没有,显示信号线直接到显卡

因为换件部分靠近显卡,怀疑显卡吹挂了

手上有料,换了再说

上BGA。。。。

换好后,再测,灰屏依旧。好吧,显卡被我误杀了

显存???离得远,不太可能。 摸摸也没见发烫的

没办法,老老实实测下显卡条件吧,还好有点位图

3分钟后,发现故障点

L19 缺件。就在换件的那一块,视力不好,看不出来这东西到底有没有。
图纸应该有,不管了,先装一个看看

补上小电感,再测,尼玛,居然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早发现也不至于绕这么一大圈,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各位,血的教训呀,一定要练好眼力呀!!!

网友:
我在想老鼠屎怎么进去的?

网友:
修腐蚀的板子,眼力最重要。

网友:
难道是和小强一样大小的老鼠?

网友:
我也纳闷这老鼠屎怎么进去的

网友:
这老鼠会缩骨大法

网友:
的确像老鼠屎,黑乎乎的。各位,能不说这个么,我刚吃完饭

网友:
这颗屎是怎么进去的呢,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
腐蚀的板子是要仔细才行

网友:
恭喜楼主啊,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图纸最重要!

网友A: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台电脑。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B:
有图纸有点位 估计是没认真

网友:
进液腐蚀的一般都是小东西坏

网友:
老鼠那么大,怎么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有点位 估计是没认真

兄弟说的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台电脑。还好楼主细心

细心。。。别这样说,我都无地自容了。  细心的话,早就秒杀了

网友:
好利害的样子。。。

网友C:
我也大意了。如果这颗老鼠屎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个案例就大打折扣了。老鼠钻进机箱那不奇怪,但要钻到笔记本里面估计难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大意了。如果这颗老鼠屎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个案例就大打折扣了。老鼠钻进机箱那不奇怪,但要钻到 ...

之前又没拍照,我只是说像老鼠屎;没说一定是老鼠屎。 何必较真呢

网友:
真是太神奇,老鼠屎居然跑这里面去了

网友:
确实绕了一大圈啊。不过最终修好了,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