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C VER:7.1 鼠标键盘USB用不了

楼主(2015-12-29):
                   映泰A780L3C VER:7.1 客户反映:鼠标键盘USB用不了,

                开始还以为南桥问题,上电试机

果然不行。本想放弃了。心想会不会是有地方断线呢!摸索着把整片板子看了一下,果然发现有断线的地方。内存旁边断线那头有5V,鼠标键盘断线那头是0V.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果断飞线。鼠标键盘USB也有电压了
上电,亮机,鼠标键盘灯也亮了,再进BIOS也OK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分享给跟我一样的小小白。

映泰A780L3C VER7.1.zip

修好后备份出来的BIOS。看好再下载,小心白白浪费积分

网友A:
内存旁边断线那头有5V,鼠标键盘断线那头是0V,说明断线程度比较严重。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技术。

网友:
这里断线的话,推测PS 2和USB接口5V供电引脚对地阻值也会变成无穷大状态。

网友:
细心认真才能发现问题,技术慢慢提高

网友B:
断线一般都是拆机的时候不小心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一般都是拆机的时候不小心高端了

就是人为故障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旁边断线那头有5V,鼠标键盘断线那头是0V,说明断线程度比较严重。

请教一下cpu三组供电最上边那组电压低,但是不上cpu电压还不低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还是仔细好。。大洋到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cpu三组供电最上边那组电压低,但是不上cpu电压还不低是哪里的问题呀

这种情况推测是对应BOOT引脚工作电压偏低引起,查下相连二极管有没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推测是对应BOOT引脚工作电压偏低引起,查下相连二极管有没损坏。

在控制级那跑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控制级那跑线吗

是的,最好找张CPU供电管理IC对应型号引脚定义来参考跑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好找张CPU供电管理IC对应型号引脚定义来参考跑线。

量着和up1504t的第四角连着是不是要换掉它呀

网友:
应该先打值吧,为无穷大一般是断线或者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量着和up1504t的第四角连着是不是要换掉它呀

UP1504T芯片一般是管理内存单元供电多,而不是CPU供电单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504T芯片一般是管理内存单元供电多,而不是CPU供电单元电路。

哦,这样啊。那我再量量

网友:
有时候故障就是很简单,只是我们根据经验想的复杂了

网友D:
最开始就应该测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就应该测有没有供电啊

上电试机没有供电的,可能在主板待机时候,由于USB跳线帽的切换作用,在USB接口供电引脚可以测量到5V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试机没有供电的,可能在主板待机时候,由于USB跳线帽的切换作用,在USB接口供电引脚可以测量到5VSB供 ...

这个问题和cpu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