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A97/技嘉H61M2.0主板

楼主(2015-12-29):
上图
第一块主板

华硕A97主板

故障时开机4秒左右掉电再出发又掉
拆机下来不需要测量了,这个问题直接在南桥晶振左边位置

上面有写故障,后来拆掉PQ616上面的二极管不会掉电直接跑马亮机  发现USB导致15秒自动关机
又跑回去找PQ616电压只有2.6V了表笔链接跑线,发现下方跟上方 822跟272排阻换掉
装起来测试

上面BIOS图可以看清楚电压是否正常了【叫月饼老师给点位图,他不给】

下面是技嘉烧掉USB防雷6脚芯片导致15秒关机

这块主板是上电风扇动一下

拆下主板发现USB2旁边防雷6脚芯片烧毁

这个芯片拆掉即可,以为好了插电源测试发现USB15秒关机

下面凭个人的H61主板经验直击USB的排阻

图纸论坛有,不上传了】

换掉822跟222排阻!装起来侧机

两台机子修好,10分钟左右

顺便给大家完全好的华硕A97  WIN10 64位系统的 bios
【因为这个主机系统是WIN10的】

网友:
美女的 帖子  先抢个沙发 在慢慢看

网友A:
能说说 华硕那个管子 或那排阻 是管什么的吗   故障是看到了  但是不知道   你修的那个东西  是哪个部分的电路的问题

网友B:
USB2旁边防雷6脚芯片烧毁推测也会造成USB接口供电针脚对地阻值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2旁边防雷6脚芯片烧毁推测也会造成USB接口供电针脚对地阻值短路。

我这个没有对地短路。要是对地短路我肯定会写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 华硕那个管子 或那排阻 是管什么的吗   故障是看到了  但是不知道   你修的那个东西  是哪个部分的 ...

这个没点位,叫月饼老师给都不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2旁边防雷6脚芯片烧毁推测也会造成USB接口供电针脚对地阻值短路。

这里USB防雷6脚芯片应该也是同时钳位USB CLK 时钟和DATA数据信号工作电压的。

网友:
楼主有心啊,标注清楚,方便大家秒杀,

网友B:
楼主的每篇帖子都能评为精华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每篇帖子都能评为精华佩服。

工程师 你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 你也可以的

我不是工程师,台式机料板你有需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工程师,台式机料板你有需要吗

现在暂时不要啦,不过后面要的时候找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暂时不要啦,不过后面要的时候找你

都不照顾下我网店生意

网友D:
这是“杀手”的节奏,楼主是专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杀手”的节奏,楼主是专修不?

笔记本  主板液晶显示 都还好吧。。台式主板不想修了啊

网友E:
技嘉那个822与222的是usb oc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那个822与222的是usb oc信号吗

没点位不太清楚 但是这两个排阻是参与了工作,换掉就不会了

网友:
有时候经验比理论还重要,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照顾下我网店生意

网址是多少?  发给我!!

网友:
这箭头用的漂亮。。可惜了 一身武功,不要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