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UL30-S23 D1

楼主(2015-12-29):
开机档LOG,然后重启,循环这样,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了!
重启
iOS

网友:
先把硬盘光驱无线网卡下了试下,然后是bios,再不行就比较麻烦了跟桥和声网卡USB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看USB口有没有坏 打阻值 用风枪先吹下桥看能不能过 拆外设 。。

网友:
大家好,我现在没有这个BIOS,可以上传一个过来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