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不定时掉电维修 板号:K54HR REV 3.0

楼主(2015-12-29):
有几天没发帖了,本来这个机器也不想发的,但是基于两个原因觉得还是上一贴吧!!(1.这个机器的故障还是比较经典,2.现在的分越来越贵了)老规矩先来一张张图看看
此机拿来的时候说的是进系统就自动重启,根据客户的描述我接上电源试机,的确如客户所说要掉电重启,而且是有时候可以进桌面玩一会掉有时候进不了桌面就掉电重启了,有时候电流才上到0.2几就掉电重启,在BIOS 里也是如此.总之此机就是不定时掉电,根据此种故障我的维修思路就是先上三板斧不行再来查!!于是乎我就毫不犹豫的刷了个BIOS ,接上电源试机没想到让人眼前一亮,进系统了而且还玩了很久都不掉电,没想到这个机器就这样被我完美的秒杀了??但事实往往是很残酷的,当我得意的装完机器试机的时候问题有来了,而且是跟拿来的是时候一模一样,这下傻眼了,对于这种新架构的机器我最怕了,唯一的思路就是三板斧!!!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机器拆下,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的二板斧那就是干南桥(为了确保快修,我直接换的一个新南桥,为换这个桥还跟BOSS打了个赌要是没判断准确就请他喝水判断准确了他就请我喝),干完之后上机器测试机器亮了,为了不重蹈覆辙我这次是把机器拼起试的,拼完机器重装系统试功能这一套整下来至少30几分钟,(当然BOSS早在第20分钟的时候已经把水买给我了)接下就是漫长的测试一直都没有问题,测了两天之后就发给客户了,难道此机就这样被我完美的技术完美的修复了NO NO NO !!!发给客户的第二天BOSS 就接了个电话客户说拿回去的时候还是好的,重装系统就又和以前一样了,一听这话BOSS 当时就火了,机器没修好还请我喝瓶水,完了来回的运费还的亏,怀着“愧疚”心情等了一天机器回来了!!!拆开机器试机果然和以前一个鸟样!!这下怎么办,在迅维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只有点位没有图纸,出于分太贵了就没下点位先使出我的杀手锏“第三板斧;P”压CPU ,因为这个机器有时候能停在0.5左右的电流很长时间不掉电而且还没有复位,而且南桥都换了不干CPU 还能做什么呢??BGA上下来试机又很长时间不掉电,对于这个故障我已经见惯了,直接扔一旁等它“冷静”一下在试,结果还是在解放前的样子!!到了这一步三板斧已经用完,思路也就没了!!找维修思路那家强——快去网上找迅维;P,在迅维网的论坛逛了半天点位也下了,最后就找到一个思路那就是华硕的机器排阻容易出问题经过我的几次试机故障居然变了电流停在了0.5不动了,看来是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根据此机的时序 迅速的测了复位没有再测第29步PM_SYSPOK 没想到只有0.27v也就是点位图 箭头所指的这个排阻的5脚,查看点位图可以看出此信号就跟南桥排阻RN2206还有就是EC有关,南桥已经换了就剩EC和排阻了,在这两个之间选择相信兄弟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换排阻,果断从料板上取一个换上,然后上电迅速跑马亮机!!为了确保不再返修此机已经反复测试了两天了,冷机测试,热机测试,“冷热交替测试;P”都没有问题,这下应该完美的修复了吧(我给自己总结了一条那就是我唯一的缺点就太完美了:lol)!!截止发帖前此机还在进一步测试中

网友A:
换了排阻后那个点的位置电压是多少,正常了吗

网友B:
的确很经典,这排阻没有点位还真会玩死人。

网友C:
这三板斧用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排阻后那个点的位置电压是多少,正常了吗

3.3v。目前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很经典,这排阻没有点位还真会玩死人。

就是,华硕的主板就是太整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三板斧用得好啊

也就只有这三板斧的思路

网友:
你老板是修耐心大大地,换我,可以要求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