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DDR3 独显 板号是CIPTS V2.2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29):
前几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C200 ddr3一体机维修。通电,触发,电流上到1.4A左右回落不显示。
以为之前修过一台,拆机,刷了U37的bios的,再通电,灰屏,又刷了一个,屏亮了,但是没有显示联想LOGO,又刷了一个主的BIOS,还是一个样子
三板斧用完,只好安静下来仔细查了,拔插内存,发现上不上电流都是一样,不跑码。
于是查了一下IO到桥的LPC总线阻止,发现LAD0断线,阻值是600多,经过跑线,发现光驱的SATA接口下面过孔断线。拆了光驱的SATA接口,飞线修复,此机修复不易,需要耐心查下去。

最后奉出LPC总线的正常阻值 429

亮机的BIOS

饮水。思源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主板哦

网友:
这个表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属于通病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上电自动触发,电流0。07 内存电压出来了,就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PS_ON应该为低才对,但是现在就是为高,不知道怎么整?楼主可以提供些思路吗???

网友:
牛人 真够细心的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怎么想起的去查LPC总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想起的去查LPC总线的?

因为测量总线 总线里面就数这个最好测 当然先测了昂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修好真不容易

网友:
为什么现在图纸都这么贵啊一个图纸我10分啊

网友:
图纸积分的确贵 话说一体机主板显卡问题 怎么整才划算呢

网友B:
这个难道是通病????

网友:
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道是通病????

是的  以后遇到可以尝试

网友:
又学习了。以后我不走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 你别吓唬我 这玩意你不知道是通病啊

本人表示没有修到过这个。你有修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表示没有修到过这个。你有修到过吗?

有 我这边倒是时不时有联想C200 B305 其他倒是没修过

网友:
手上有一台刷了BIOS也是灰屏,LPC总线也没断,没头绪了

网友:
有个asus南桥好像不工作,和这个查差不多

网友:
按开关有没有LOGO出来,过了LOGO才灰屏的吗,我有一台按开关就灰的

网友:
这个好故障好像是这机的通病吧,以前修 过一台,是在论坛找到的答案

网友:
平时总结点,还要跟大家学习点,

网友:
正需要了!

网友:
好象还是通病吧

网友:
是的  不知道是他们没修到还是没有搜索一下此类通病

网友:
这就是你把串口底盘弄掉的原因??

网友:
过孔  进水  就很容易断线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

网友:
谢谢!好详细。。。 不过有维修资料  上电时序对我们新手就好很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比有些人光说通病不发贴的人强多了。

网友:
lad总线是干啥的 大神

网友:
正好在找这个

网友:
这都查出来了  楼主真细心  多谢分享  还没修到过这故障呢

网友:
这个必须思路清晰才能查出来哪里问题,高手,以后要多发一下维修思路的帖子

网友:
多学习,少走弯路,

网友:
LPC总线坏 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通病? 又没见你发过帖子。 难道你遇到过? 遇到了没发帖子。那就是你的错;。

网友:
有LPC波形就可以说明南桥工作正常了一大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通病? 又没见你发过帖子。 难道你遇到过? 遇到了没发帖子。那就是你的错;。

哥 你别吓唬我 这玩意你不知道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