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29):
惠普4416s维修案例

  惠普4416s维修:当时同行拿了一台惠普4416s,说客户不小心把可乐撒到笔记本上了。现象同行说通电按开机键后开关灯闪几下就灭了,没多想接过机器观察了一
下,机器从开关到下面的触摸板都有液体干后留下的痕迹。背部电池也是,取下电池接口也有,看来这个应该是5L的大瓶可乐。送走同行,开始拆机,拆下主板后,主板已惨不忍睹,到处都是可乐干后留下的糖浆。用洗板水,发现洗板水洗不掉这些糖浆(有兄弟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没办法也只有慢慢的擦了。

  烘干后接可调电源,待机0.023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54a停几秒后掉电。着手查开机电路,开关信号PWR_SWIN#_3分两路一路到kbc,一路到南桥。测试信号,按开机键有跳变。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应该就可以发出SLP_S3#_3R,SLP_S5#_3R。经测试,这两个信号已经出来了。但是后继电压+V5S,+V3S却没
有出来。

惠普4416s  图一

  发现gate5s gate3s电压都为0。继续追踪gate5s gate3s,追踪到Q60发现缺少v18_good。

惠普4416s   图二

  找到v18_good是由内存电源芯片u27,2脚发出来的

惠普4416s 图三

  当找到这里之后测试u27的工作条件,都以满足,所以确定了是芯片的问题,开始换芯片,换过之后,一定要等板子变凉在洗板水擦。做好之后上芯片u27,qfn封装。

  以上就是关于惠普4416s的维修案例
本文转自网络

网友:
其实 4416 除了034 和020 还真问题不多

网友:
weixiou 维修难啊

网友:
还好损坏面积不大。

网友:
涨姿势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思路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以     条理清晰

网友:
楼主的图太小了,太考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