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6 19v短路

楼主(2015-12-29):
本子收到后插可调短路反复重启,电流到0.28,对地只有240欧,知道偏低了,用烧机大发,结果330电容烫,一次全都换掉,阻止还是一样,但是不会短死,上电就短死,小弟新手实在是没招,望大哥们指条明路

网友A:
这种短路不好烧的!之前遇到过  好了 装上又短

网友B:
测测  上管 那个阻止低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不好烧的!之前遇到过  好了 装上又短

就是这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测  上管 那个阻止低就是那个坏了

测过了,都差不多

网友:
那就测测 pwm供电芯片的19V供电脚

网友:
搞了一天了,准备换板子了,技术有限。拆了一堆东西还是一样。。。。。无助啊

网友C: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D:
什么19V阻止太低了 继续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19V阻止太低了 继续烧

烧过了,每次就烧330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我不知道你是为了积分还是啥,你学习别人修不好机子吗?

网友:
都换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19V阻止太低了 继续烧

烧了的 拆了 就不装了 继续烧 直到不短

网友:
240   兄弟,  明显PWM上管有穿了的

网友:
  用观察发啊 ,

网友:
多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打各电感,看哪个和公共点阻值一样的。换上管。

网友:
烧啊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