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主板检测卡

楼主(2015-12-29):
客户送修一台台式机,点不亮,拆机箱盖发现灰尘较多,直接插检测卡,什么都没动,开机亮了……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神卡的节奏呀,楼主卖给我吧

网友A:
可能内存接触不好,pci槽灰尘,导致诊断卡不显示

网友:
诊断卡  不是全能型的  不支持而已   有的品牌机根本不跑的

网友:
有些测试卡是对应主板的 还有看看测试是否本身损坏

网友:
灰尘啊。多了有静电  有影响的。

网友:
只有2楼看懂了

网友:
你也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内存接触不好,pci槽灰尘,导致诊断卡不显示

同意,是内存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