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电源求助

楼主(2015-12-29):
450w安钛克,绿线3.3v,紫5v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下就停,求解决方法

网友:
单电源吗,绿线电压5V左右。负载看看~~~

网友:
没装主板电源坏了

网友:
应该说些测试电源的主要部件,如芯片及电压情况,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