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e46g蓝屏不显掉电

楼主(2015-12-29):
示波器秒杀e46g蓝屏不显掉电

  机型:昭阳e46g

  板号:LL5广达代工

  故障:进系统到滚动条蓝屏、有时侯还不能开机

  接过本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4按下开关、0.9A掉到0.5A不动重复多按几次开关、 电流 0.70.91A亮机、10次大概2次能亮机发现是主板,然后火速拆机 裸板
测试 电流直接停在0.5A左右不动  测量所有电感电压发现唯独没CPU电压,接下来测量CPU供电IC ISL62882条件都满足ISL6288216脚VCC 。

4.8V感觉有点不对劲,在想亮机的时侯测下不就知道了!然后作死的按开关8次左右哪不知没等来亮机却等来了掉电 !居然触发到0.2A左右掉电,没动哪里啊 ,故障又变了? 掉电,无非就是几种情况1、过压2 、欠压3、过流等等、上电到0.2A掉电经验告诉我很有可能是3 5V后续出问题了 力  老让她这么歇着也不是

接着用她测量 3 5V后续波形如下

昭阳e46g   图一

昭阳e46g    图二

昭阳e46g    图三

昭阳e46g 图四

昭阳e46g 图五

  发现5VSUS波形不对劲 电压稍微平滑点电压接近5V时就可以亮机 波形在4.7左右毛很多就不看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我把这波形故障处理好后 蓝屏 掉机无显等问题就全解决了 。
  接下来上传张正常的5VSUS波形

昭阳e46g 图六

  以上就是关于示波器秒杀昭阳e46g蓝屏不显掉电的介绍。

本文转自网络

网友:
楼主5V波形不对劲 你是不是换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我关心怎么修理好的

网友:
换了5v滤波电容

网友:
是5VSUS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吗

网友:
NB 学习了  有了示波器就是吊

网友:
能用示波器打出那么多波形,有水平!!!

网友:
值得参考!!!

LIJUN911025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示波器实际工作中用的不多

网友:
是份有价值的好东西!!

网友:
大家有启发了

LIJUN911025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我是总结了。现在波波,bga,风枪烙铁等等工具一定都要最好的才干活爽。要舍得花钱!花到位才好。

网友B:
我有示波器 但使用不熟练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能测,电压稳不稳

网友:
电容不行了,电压不稳定

网友:
滤波不良,看波形就看出来了

网友:
怎么就没了,修好的部分到哪里去了

网友:
滤波不良,看波形

网友:
看着波形是滤波问题。。。。

网友:
有没有蓝屏代码?蓝屏有时很难修

网友:
这个记住了,,,谢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
有示波器 这种滤波不良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原来是5v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感觉好难,慢慢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波形故障时怎么处理的?换滤波电容吗?

网友:
就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

网友:
卡菊花、蓝屏都要注意

网友:
看来示波器是挺好使的,这个难吗

网友:
好像是滤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怎么修理好的

增加或者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示波器 但使用不熟练

示波器多摸摸 有大用 有的表笔是测不出的 比如滤波

网友:
还没说是具体换的哪里呢?!

网友:
换滤波电容

网友:
       示波器会用的话,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蓝屏掉电修复基本靠缘分

网友:
不错 示波器 修起来定位快

网友:
很想买个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真的很好用,楼主真棒,应该换的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估计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所以有神器在手 要方便好多的

网友:
对于不定时掉电,工作不稳定的,首先是先抓一下所有供电的波,有没有不稳定的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换的5V电容吗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 方便啊 呵呵

网友:
怎么话都不说完了 说好的秒杀了

网友:
必然是虑波电容

网友:
经验可贵啊

网友:
滤波电容,赞一个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楼主怎么不公布答案?

网友:
很明显5VSUS波形不对劲。已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多次了,台式机很多我没修好

网友:
这个没有示波器,很难修出来啊

网友:
抓个爬坡波形是不是更明显呢?

网友:
最后详细元件谁坏,还设告诉大家,能补充一下吗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想入手一个

网友:
除了35我都 还没抓过别的波 好心痛

网友:
示波器修这个确实很好

网友:
试波器没有玩过~!

网友:
示波器用得好 高手

网友:
5V毛刺过多为滤波不良。向楼主学习,示波器必需要掌握。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是俺太信的1102 请问能用么

网友(2016-01-30):
有示波器就是快啊,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看着波形是滤波问题吗/

网友:
我也说一句十有八九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不懂示波器咋用,以后好好学学

网友:
楼主也不写出 具体怎么处理的 可以让我们菜鸟学习下

网友:
示波器是维修好帮手啊哈

网友:
滤波不良啊、如果没示波器就蛋疼了、修到天荒地老的节奏

网友:
重点之一没说明,不过懂维修的一般都知道波形杂多是滤波不良引起的情况多

网友:
厉害, 还是要用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