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NOTE2不能充电问题

楼主(2015-12-29):
拆出电池量了下只有2.6V,充了一晚上还是一样!客户拿来说是电用完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充电都没反映。充电时尾插接口有5V,充了一晚上电池还是2.6V。

网友:
先把电池激活一下,再充电

网友:
激活电池试试

网友A:
是用5V直接点一下么

网友:
修了台vivo X5max+ 的,故障现象跟你说的很像,不过他的机子还有点点电,可以开机,1%电量,能显示充电,接口有5V,充电IC我重新焊过,不行,充不进,最后你猜怎么修好的~~~~USB接口的负极!接地脚!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5V直接点一下么

先用3.7v一点点网上慢慢升啊
尽可能不超过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