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14T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5-12-29):
自己用的三星214T显示器花屏了,请问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请教高人如何处理?在线等

网友A:
拔屏线出来用橡皮擦檫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屏线出来用橡皮擦檫檫

试了,不行,没有那么简单吧

网友B:
通用驱动点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驱动点下看看,

什么叫通用驱动啊?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用驱动点下看看,

非专业人士,算了罢

网友:
图像有延时吗 没有延时换主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专业人士,算了罢

看了半天,就你这个回复最靠谱

网友:
建议还是去专业的维修店里进行维修吧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个屏的主芯片呀

网友:
什么屏   感觉是玻璃问题

网友:
我发过三星214T花屏的帖子,你去看看。

网友:
首先换根屏线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驱动板坏了,换块试一下!

网友:
非专业人士,来探听消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真牛呀
大师真牛呀

??????????????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一下,不行的话就刷个程序,没用就换驱动板吧!还是没用就是屏坏了!!

网友:
有点像屏坏 你可以试着把驱动板那几个电容换掉试试 C644 C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