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68 蛋疼的维修 误杀了SB!!

楼主(2015-12-29):
板子:MBX-268   版号:DAOHK6MB6GO   REV:G
故障:开机白屏。拿到手中不显。
        蛋疼的下午,没鸡修。突然接到电脑店的电话,说喊我去帮忙看下什么问题。开机什么都没有 但是已经亮了。外接也不显。
        拿到手中第一件事就是 开关,索尼不是有很多开关么,尼玛拆开什么都没有。老老实实的测条件
        首先测19V供电。 。一侧,尼玛咋没电呢。看见旁边有个保险电阻,一侧,保险电阻坏。 至于为什么我直连稍后作答。保险换了一个。开机白屏,。还原了原始故障。。
      既然开机白屏,又是集显的,先用波波测下有没有EDID吧 ,37 38脚。波波设置好了 开始抓波。尼玛怎么没有波形呢。于是多设置了几下还是一样没有波,但是有3.3V 有电压不一定就有波形啊 是吧。于是开始怀疑桥了。果断加焊了一下,
      尼玛,外接有了,心里那个高兴,测下波形。卧槽还是没波形。难道还是桥坏了吗。又加焊了一下,结果挂了。冷静了一下。从料板拆了一个桥下来。妈蛋花了10多分钟终于植好了  开开心心的上鸡。几分钟以后焊好了 。上鸡测试,还是没波形。我尼玛。。。。
      难道是条件还没满足吗?继续测条件。卧槽,19V的保险有烧了。果断连在一起不费劲。继续测。终于发现了 LCDVCC居然没电压。卧槽。忘前面继续追查, 这个芯片我大概说下,4 6脚供电进入。1脚输出。3脚开关。于是开始测条件 什么都满足了 也不输出3V 果断1 6连在一起。测试 美丽的LOGO终于出现了。
      我开始怀疑人生了。难道是我之前没设置好才导致没有抓到波形吗,。果断再测,既然都亮鸡了 不可能没有EDID。抓了又抓还是没有。卧槽估计波波阵亡了。可惜了一个南桥。被我误杀了。怪我吗?维修导致结束,来个亮鸡图
     维修到此结束,。觉得有用的朋友加点分吧。没分的朋友只要能学到经验也不错。千万别想我一样  谢谢各位,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

网友A:
到底成功了没有啊,干嘛不接其他开一下机器啊。搞得没有头没有尾的。感觉还是不怎么熟练,加油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成功了没有啊,干嘛不接其他开一下机器啊。搞得没有头没有尾的。感觉还是不怎么熟练,加油慢慢练吧。

肯定成功了才发出来的啊。屏幕在其他电脑上面都是好的 我才开始怀疑是桥的问题了呗,因为没抓到EDID 我也没想到波波出问题了,修好了 抓都没有波形,

网友B:
波波不给力,修得有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波不给力,修得有点蛋疼,

是啊 。没想到波波有问题啊

网友:
冲动的惩罚啊,有时经验不一定管用

网友:
还是老实一步步来吧,学习了

网友C:
白屏就要想到屏供电是否有?是供电不稳定还是做桥前没测?

网友:
额,好吧,是机器坏了啊,这种情况也是头疼,晕人

网友:
桥加焊两下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就要想到屏供电是否有?是供电不稳定还是做桥前没测?

没测。我是想走捷径,一旦有了EDID就好办了。结果修矇了。。

网友:
这个波形不好查,我一般就是测条件,最后才是桥,这台到我手里估计也要加焊桥的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修好就行

网友:
维修走弯路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1 6脚连一起,开机会白一下屏才显

网友:
这个管子3脚应该是通显卡的  有些机器短接还不显示就是显卡故障 东芝C800特多 这个电压没有

网友:
写着真好   学习中

网友:
貌似耗子最近郁闷了,啥事,说出来给你开导开导

网友:
白屏首先都检查屏供电的!既然19V保险烧了,确定供电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