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笔记本

楼主(2015-12-29):
进BIOS出现图片 有没有解决方法 编程器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不装硬盘开机就出现这个图,装了硬盘能进系统了,用的时候正常 就是进BIOS时才会出现这个!

网友A:
估计要用809编程器了。自动识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用809编程器了。自动识别下。。

哦,谢谢!我这只有866的呵呵!不过能正常开机估计以后返修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