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 波形重复跑 求助

楼主(2015-12-29):
这个一直波形重复出现 设置是1V 500uS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一开始是跑到内存(有波形 但很短) 掉电在重复跑 刷了bios 不掉了波形就一直这样重复了

网友:
既然刷bios有反应,那就继续搞bios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A:
这个测的是哪里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的是哪里的波形。。。??

bios 一脚 2脚也是重复波形

网友:
上另外一个内存槽 波形不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