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500G 不能分区

楼主(2015-12-29):
分区之后,过一会,分区又还原了,求解,是磁头坏了吗,不能写入

网友:
个人觉得分区的格式不对,预装win8改win7要改格式才能的

网友:
你可以清除下扇区数据试试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你到最后是怎么分好区的,还麻烦给大家一起分享下哦。谢谢。

网友:
你用GHOST 或者diskGEN 版本老一点的试试 肯定行的 只要能认盘就行的

网友:
换软件试试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你的分区有问题

网友:
来自: 安徽
用MHDD扫描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