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bios LA-6751P联想G470内接外接都不显示,(电流1A死活不亮机

楼主(2015-12-29):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REV:1.0 故障:电流1A左右不亮机,外接也不亮。可以触发开关关机

ec-bios    sb-bios  都刷了   还是一样,论坛上看了好多相似问题都试过了  u11  ,u3都正常,做过桥  和显卡,
显卡有个电容对地值0.1,不知是否正常,想换个显卡老板不同意,要换板,

_G470 LA-6751P图纸.zip

G470图纸

EC联想G470 EC LA-6751P.zip

G470-EC bios

G470-SB-bios

网友:
想换显卡,老板说没修的价值的,这两天闲的很,试着修一下

网友:
换个HM55  试试

网友A:
是 HM65 才是,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HM65 才是,换个试试吧

其实在修的的过程中不知怎么 突然短路   HM65 发烫,从料板拆了个换上现象还是一样,键盘大小写也亮,

网友B:
键盘大小写也亮 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显卡 用波波看EDID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大小写也亮 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显卡 用波波看EDID波

不会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上次换HM65好了

网友:
。。。。。。。不会用波波怎样修?

网友:
...........EDID都不会测啊 小哥 去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最好用波波看一下时序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