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磁盘碎片?Win8.1系统下产生磁盘碎片的原因及清理技巧

楼主(2015-12-29):
什么是磁盘碎片?Win8.1系统下产生磁盘碎片的原因及清理技巧

  相信大家经常都会遇到电脑卡,运行慢的情况。而及时的清理磁盘碎片便能有效的解决磁盘空间不足并且提高电脑的运行速度。整理硬盘是因为里面会产生很大磁盘碎片,这些碎片的存在会降低硬盘的工作效率,还会增加数据丢失和数据损坏的可能性。那么磁盘碎片到底是什么呢?Win8系统中的磁盘碎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磁盘碎片是什么?

  磁盘碎片指的是硬盘读写过程中产生的不连续文件。硬盘上非连续写入的档案会产生磁盘碎片,磁盘碎片会加长硬盘的寻道时间,影响系统效能。 比如虚拟内存使用了硬盘,硬盘上便会产生磁盘碎片, 所以磁盘碎片会加长硬盘的寻道时间,影响系统效能。

Win8.1系统下产生磁盘碎片的原因:

  在磁盘分区中,文件会被分散保存到磁盘的不同地方,而不是连续地保存在磁盘中。又因为在文件操作过程中,Windows系统可能会调用虚拟内存来同步管理程序,这样就会导致各个程序对硬盘频繁读写,从而产生磁盘碎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中间的一个扇区内容被删除后,新写入一个较小的文件,这样在这个文件两边就会出现一些空间,这时候再写入一个文件,两段空间的任意一部分都不能容纳该文件,这时候就需要将文件分割成两个部分,碎片再次产生了。

  最常见的就是下载电影之类的大文件,这期间大家一半都会处理一下其它事情,而下载下来的电影文件被迫分割成若干个碎片存储于硬盘中。因此下载是产生碎片的一个重要源头。还有就是经常删除、添加文件,这时候如果文件空间不够大,就会产生大量的磁盘碎片,随着文件的删改频繁,这种情况会日益严重。虽然说磁盘碎片对于正常工作影响并不大,但是会显著降低硬盘的运行速度,这主要是硬盘读取文件需要在多个碎片之间跳转,增加了等待盘片旋转到指定扇区的潜伏期和磁头切换磁道所需的寻道时间。

Win8.1系统下产生磁盘碎片的清理技巧

  第一步、为保证磁盘碎片整理彻底,强烈建议在进行磁盘碎片整理前进行一次彻底的垃圾清理。

  第二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一切清理工作都应该在重启电脑、并退出所有程序的环境下执行;

  第三步、再按键盘上的Windows+X组合键:

  第四步、从弹出的系统菜单中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这个不要选错:

  第五步、弹出“管理员:命令提示符”的DOS窗口,输入命令“cleanmgr /sageset:99”并按回车确认:

  第六步、在弹出的“磁盘清理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所有的复选框并确定:

  第七步、接着返回“管理员:命令提示符”DOS窗口,输入命令“cleanmgr /sagerun:99”并按回车键确认:

  第八步、系统正式开始执行清理工作。由于进行了上面的设置,所以清理空间较大,时间也较久: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磁盘碎片,也明白了Win8磁盘碎片的产生的原因,以及清理技巧。所以我们要经常进行磁盘的碎片清理,这样就可以提升电脑硬盘的使用效率,为了电脑能够快速的运行,千万不要偷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