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 板号mb5238维修故障 内置声音断断续续

楼主(2015-12-29):
故 障  内置 声意放音乐时 唱两个字没声少掉几个字,又有声了一直这样 插耳机正常 ,时测 耳机插入检测信号 一直在高低高不停的跳变,   看电路图  耳机口过 电阻 后就直接进 声卡IC13脚了  可是声卡13脚这边一直在跳, 声卡坏了,  由于 这个ALC269 是QFN48封装的 没有现货 让定货 本想回来换好 就好了 ,~~~~可是  说真的 现在买芯片的真 坑爹,  原机 芯片 上写的型号ALC269 CAC60G1 GD0286 有哥们看了 一定会说,这就是ALC269的声卡吧 为什么要把芯片上 所有字都打上来了, 问题就是在这里,  现在 网上 买不到上边的印字 一模一样的,订回来的声卡上印字是,ALC269 C1U10G2 GC07C2   订回来的芯片换上后  开机 能认到声卡 ,就是没声音 内外都没有声音,  驱动重装了 还是一样  死都不出声,后来 在想是不是我没焊好 把原机声卡装上 声音来了 不过还是一样 声音断断续续  .后来 重新 换了家卖芯片的又重定了 芯片  在重定芯片时 我问商家 有没有和我原机上用的芯片一模一样的  卖家给我说 没有  还说 这个芯片只要是 第一排的ALC269一样就可以通用了 我又信了, 妈的, 芯片回来后 上机  还是 和第一次芯片的 一样  声卡驱动能装上可是没有声意  .
解决 方法   后来 时在没法了 ,客户打电话来问了几回了  就试着改下吧  想到 这个 芯片的 耳机插入检测信号是 芯片自己拉高的 可电它在跳可能是 芯片内部的上拉电路有问题   于是  找了个10K的电阻 先接到5V电压做上拉  飞到检测信号上 , 内置声音正常了 可是 插上耳机 不认耳机, 后来 改为3V 做上拉电压  在试内放声音插耳机后外放也正常了  算是修好了 .................
想想现在 机子真难修 ,定回来的 芯片  是好是坏都不知道  还上机不保       !!
贴子写完了    ~~~没下载分  哥们帮我 加点分呀  谢谢   加分 不会扣你分的  !!!!!

网友A:
做维修的不好干啊,前几天有个本本显卡花瓶,上完BGA短路了,定个显卡良品  拿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不好干啊,前几天有个本本显卡花瓶,上完BGA短路了,定个显卡良品  拿来就是短路的

就是呀 现在网上卖坏芯片假芯片的太多了 所为检试良品 有所芯片发回来 , 显卡晶体上都有 缺角  有些PCB板上掉漆都看得到里面的铜线的  所以在上机前都要 测量下 芯片上的 电阻阻值 要是 太离普的 就直接不要上机 了

网友:
还是买料板最好了 嘎嘎 拆拆拆 拆的舒心 用用用 用的安心 买买买 买的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