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忙看一下V470C 铁壳子旁边8脚管理芯片型号是什么啊??如图

楼主(2015-12-29):
好心人帮忙看一下V470C 铁壳子旁边8脚管理芯片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A:
al2 al5  还是alx 反正都通用

网友:
这个驱动芯片应该和上面一组的供电的驱动芯片型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2 al5  还是alx 反正都通用

哥,麻烦说详细点呗,我没有图纸,不大好看

网友A:
这几个是通用的,不管是al 多少都能用

网友:
上下不是还有两组的嘛  一共三组  你坏的中间  看你图 上面 还有下面 不是还有两个的呀  和那个型号一样就行了呗 这样说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是通用的,不管是al 多少都能用

好的谢谢啊,我上X宝看看,料板上没有

网友:
这个就是NCP5911,实物上是AL2-5,都通用的吧

网友:
你应该发到求职贴一栏,帮你移动一下

网友:
芯片型号是NCP5911,实物上标的是AL多少,通用的,就是一个驱动管

网友:
主辅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