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集成主板 不显示 有时候掉电

楼主(2015-12-29):
联想b460集成主板  不显示  有时候掉电     有时不触发

网友:
希望大师我解答一些是什么问题  ,看看 给一个思路

网友:
先目测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骚焦的痕迹 量一量各电感对地电阻 量电压 看电流到那

网友:
看看 给一个思路

网友:
B460通病一大堆,自己先搜一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