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K43SD反复自动上电掉电!!不是通病!!!经典故障!!!!

楼主(2015-12-29):
一个华硕K43SD
版号REV2.2
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119不显示,自动掉电重启又到0.119掉电又重启, 测量3V有,5V有,CPU电压无,拿掉CPU出电压,说明CPU电压这边没有问题,
1.05V有,1.8V有,1.5V只有0.178看来问题在这里了,应该是缺电压自动重启,
打开点位图查看,
1.5V控制芯片其它脚都正常,15脚为开启,只有0.8v左右好像不正常,开启应该为3.3V,
不对啊,查到15脚经过一个电阻,电阻另外一边有3.3V,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
,测量无穷大,好不容易找了个一样的废板量了下这个电阻,晕,是0欧的,现在变无穷大了,直接导线连通3.3V有了,马上接电源试机,电流刷刷上去了,亮了,哈哈。上个亮机图你们看看,红红的外壳是个美女的电脑哦

,哈哈,修到这样的机器,,,,反复自动上电掉电!!!!我的这个经验你们可以借鉴下!!,!!!!求打赏。呵呵。。。。。。。

 会员15116642元2023-8-2 10:05
 会员11924872元2023-4-1 03:03
 会员11151112元2022-9-25 17:20

网友A:
美女的笔记本,粉粉的我喜欢。

fsh

网友: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美女是关键,维修好后,美女可是对着你笑的。

fsh

网友:
大师真牛呀

网友C:
不错 有图看起来 更容易一些

fsh

网友D:
总觉得华硕板子问题超级多。

fsh

网友:
香水的味道浓不浓

fsh

网友:
0.119大致就可以判断是内存供电了吧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先检查1.5v内存供电电路

fsh

网友:
修好了再面对美女底气就更足了

fsh

网友:
修华硕的本子没图纸是硬伤

网友:
   楼主我们要看美女呦、。

fsh

网友:
哥这电阻 阻止多大我也试试

fsh

网友:
高手发帖,必须收藏。

网友:
我知道你辛苦了

   最后费了多少时间研究发贴神技的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的笔记本,粉粉的我喜欢。

粉粉的笔记本喜欢啊?黑色笔记本不喜欢你也照修不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女是关键,维修好后,美女可是对着你笑的。

哈哈,那是当然,不修好,那叫美女多失望,多没有面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有图看起来 更容易一些

恩恩,点位图下了一个,每步都拍了个图,看看比较容易明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华硕板子问题超级多。

哈哈,华硕的是有点头疼,图纸点位难搞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