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0主板

楼主(2015-12-29):
今天来了三块L-690主板,通病换电池,换好了两块,还有一块换了没有好,风扇狂转就是不显,什么情况,那有大神了说说

网友A:
除了换电池其他任何维修动作你都不会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电池其他任何维修动作你都不会做吗?

对呀  是会的话就不会发帖了

网友:
先查供电,风扇狂转是没有复位。

网友:
发帖问问题还这么懒,这叫同行如何帮你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没修好,cpu发出了rst,就是不跑码!

网友:
这个主板换电池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刷了bios了,也焊过桥了,问题也是一样的,其它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