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触发掉电0.58--0.04反复循环求指导

楼主(2015-12-29):
拿到一个T410的主板,目测没进水腐蚀及烧焦等痕迹,接电流表0.58瞬间掉回0.04,过3秒钟后又如是跳变,如此反复循环。3-5V有,内存1.5V只在电流跳到0.58A的瞬间才有;桥的1.02V,CPU0.74V也是瞬间才有。求高手指导下该怎么修,感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后极有短路,查查后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极有短路,查查后极。

后级是指哪些地方啊?怎么查?

网友:
打各项供电阻值

网友:
3,5V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你解决了没.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去掉内存试试了

网友:
复位出了吗?出了就刷BIOS看看。或者就刷个先。

网友:
我这台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加热桥可以亮机,冷了又是原来故障。没BAG。难搞。你试试看

网友:
什么情况回复我一下。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这个属于掉电 你有没有示波器呢 有的话你可以使用示波器进行双波对比应该很快就知道的 哪怕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也是很有帮助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量瞬间电压是否满额 还有可以使用双波对比各信号以及平台复位电压

网友:
遇到过桥虚焊的

网友:
查工作条件,也可以先刷BIOS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也是一样的毛病 看到有一点点 腐蚀 清理也也不行 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