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5-12-29):
          给位大神你们看看着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啊,这手机用一年了。今天我充电看一下手机突然就这样了、手机没摔。充电造成这中情况的,求大神发话草。是屏就换了,本人修电脑的,对手机一窍不通啊 可是我用手机截图发到电脑上是这样的 把他搞到电脑上就是好的我也是醉了。都大神啊。大神能不能给点手机维修视频看一下,想学习一下,良辰必有重谢

网友:
【迅维】没有会手机的啊

网友:
我都没看明白哪里不对

网友:
我还没明白你说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屏幕会发红吧    那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红屏吧。一般是屏幕问题。有摔或进水的话,把屏拆下来清理一下插口再装上看看。

网友:
刷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拆手机比电脑简单,拆开,把屏接口重新插,喷点复活剂

网友:
一般先刷机 刷机后故障依旧的 换屏试试 再不行就是显示ic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