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S430开机很久才出logo

楼主(2015-12-29):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Tinkpad S430本本 说开机慢让修下,开机看现象 ,按开机键10多秒才出现logo,然后 就正常启动进系统了,进正常也没见什么异常可以正常使用,客户说让修的就是这开机半天才出logo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前见过有一个联想的超薄现状一样,只是见过客户没让修,这次可不一样了,客户让修这种现象了,说实话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我先还原BIOS不管用,BIOS里调来调去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引起的,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知道的朋友告诉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刷BIOS  新款机子这问题是通病,

网友B:
刷BIOS 开机慢看下USB口有没有坏 见过其它机器USB被弄坏短路 挑开就正常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英特尔的吗  会不会是ME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新款机子这问题是通病,

从论坛下了BIOS刷了没用,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开机慢看下USB口有没有坏 见过其它机器USB被弄坏短路 挑开就正常

USB口都可以正常使用,BIOS刷了现状还是一样

网友:
刷了BIOS,现象一样,感觉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C:
官网有BIOS升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有BIOS升级试试

升级了一下,效果一样,还是按开机键20秒左右才出logo

网友:
升级也不行呀,不知如何解决,无从下手

网友:
有时候时序不对 电压不出的先出了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遇到一台song的 不过不是我修好的 是大神修好的 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就说时序不对

网友:
合成个BIOS试试了

网友:
TB找人合成个BIOS看看。

网友:
怎么老想到是BIOS问题,硬盘光驱这些外设都断开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外设你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