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F3E待机电流0.08、触发后电流0.095不动

楼主(2015-12-29):
asus华硕F3E待机电流0.08、触发后电流0.095不动

  型:asus华硕F3E、集成显卡

  故障:待机电流0.08、触发后电流0.095不动了,南桥后面有少量进水发霉。

  维修思路:拆机后,仔细目测主板,发现在SB(南桥)后面有少量进水发霉,清洗后,加焊,用BGA烘烤10分钟后,冷却,测过SB周边电容并无短路现象,用可调上电,待机0.08,有V3和V5待机电压、测10:IT8511晶振和SB晶振都有起振,用示波器打有正常波形,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有亮,电流上到0.095不动,是有触发,但电流上不去,测10的第二脚有pwr-sw#信号高低变化。

asus华硕 图一

  同时10的69脚也有高低变化的pm-pwrbtn#信号和pm-rsmrst#高电平信号发送给SB。

asus华硕 图二

  在直接先测10的26的SUSB#和29的SUSUC#脚,并无高电平信号送过来给10,见图三,但并不知道是SB没法送过来呢,还是10吧此认信号拉低了,把这两个信号断开后,测试,靠SB那边也还是没电压,证明确实SB没发送过来。

asus华硕 图三

  这样10就自然无法再向下发出启动系统其他电压开启信号,重点测试SB的工作条件,当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只上到0.095时,不动了,用万用表去点晶振电压
时,电流竟然上到0.6了,(没上CPU)马上测各个电感电压全都有了,先换了SB的晶振与谐振电容,上电按开机键,竟然还是一个样,要再次用表笔点晶振才能上电,重新再次测试过南桥的条件,当时是想SB晶振都有起振,而且波形也正常,就认为供电不会有问题,SB太多信号要测,而且后面有进水,就直接上BGA台把SB拆下,换个新的上去,半个小时过去了,主板冷却后,清理干净,接上电源,按开机键,总算上电了,断电上U和没存,接上屏,开机,电流上到此0.8后马上在上到1.2左右,屏幕已经显示ASUS的标了,华硕机子开机很快就会显得,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电流不会有来回几个太大的变化。
断电后,开始装机,装到一半在次开机测试一下,看是否正常,但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电流知道0.095又不上了,纠结啊,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只能重新拆机了,拆开后,按过开机键后,还是要用表笔点晶振才能上电,再次盯着SB这块板仔细观察,心想SB换过了,还是出现相同现象,这就要排除SB本身的问题了,没办法,打开图约,好好查信号吧。

想想之前所测过的地方,换过SB都能触发而且显示正常了,那了能是SB周边的哪个小元件不良引起的吧。测过SB的供电和时钟(晶振)但好像没测过SB的复位吧,找到SB的复位RTCRST#信号点。

asus华硕 图四

  测量电阻R1503的2脚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了,因为2脚点上无电压,那就是SB一直处在复位状态下,当然无法正常工作,在测1脚有3.3V的电压,测电阻的阻值22K0正常,2脚接着电容C1504起延时作用,在就是到SB的AF23脚的RTCRST#了,jrst1501是个SB的手动复位点,此点为开路的,SB已经换过了,在C1504电容并无短路现象,因只有这个元件了,直接拆了,在上电,测量电阻2脚,已经有3.3V的电压了,按下开机键后,已经可以上电了,断电找个大小相同电容换
上,反复的开机测试,都能正常触发上电,至此故障才真正排除。

本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