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代摔机后换屏不显

楼主(2015-12-29):
5代摔机后换屏不显,加电开机后电流一直在0.5到1.5跳动,纯小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有供电没有出全   查查供电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没有出全   查查供电先

查哪里的供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哪里的供电,谢谢

···················板子又不在我手上!  找电感呗

网友:
主板都摔坏了··········好狠啊··········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满足

网友:
没图纸就别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