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52001和215-0752003代换问题

楼主(2015-12-29):
论坛有人 说能代换 在DELL  M5010上测试过。具体有没有集成显卡  那个兄弟回复我有集成显卡!今天在  清华同方的机器  2001的集成显卡机器上测试  不能代用 !至于原因可能就是003没有集成显卡!下次有机会是独显的M5010上测试看看!我装上去以后电流有2次跳变  然后就不动了 应该是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
没试过 有试过的说一声   下次多一个方案

网友(2016-05-20):
我今天发了0752003前来测试 有结果通知你 我的是三星独显机器

网友A:
测试结果 很失望 一台戴尔 北桥是0752001 换0752003 失败电流跳变2次
                     一台三星 北桥是0752001 换0752003 失败 电流跳变2次

网友:
集成显卡主板的北桥216-0752001不能用其它型号代换,如果是独显可以用215-07252007或215-0752016进行代换,说白了就是利用PCI-E总线功能,100%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 很失望 一台戴尔 北桥是0752001 换0752003 失败电流跳变2次
                     一台三星 北桥 ...

版主 你确定你测试的是DELL  5010  还是其它DELL型号? 去把那个帖子删了 免得其它同行上当!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720-1-1.html 版主你有没有权利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你确定你测试的是DELL  5010  还是其它DELL型号? 去把那个帖子删了 免得其它同行上当!http://www. ...

我的是独显机器  两台都是 最后用源型号的装上ok 那个帖子希望他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C:
dell M5010独显的有2款,一个北桥带显存,一个北桥不带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M5010独显的有2款,一个北桥带显存,一个北桥不带显存。

独显的北桥也带现存?你的意思是 北桥带显存的能替代?

网友D:
不能代换啊,一个有显卡一个没显卡,估计有一些机器有独显的可以,因为只需要到北桥的功能

网友E:
215 0674208 在M5010 M4010 独显机器上试过,正常显示。带换过几台了。

网友:
显卡 还是原型号的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代换啊,一个有显卡一个没显卡,估计有一些机器有独显的可以,因为只需要到北桥的功能

M5010  好像都是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5 0674208 在M5010 M4010 独显机器上试过,正常显示。带换过几台了。

是215-0674028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15 0674208 在M5010 M4010 独显机器上试过,正常显示。带换过几台了。

这个在ASUS的机器上可以用  据说就是所谓的ASUS打磨2001的专用芯片!你确定在DELL  独显机器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ASUS的机器上可以用  据说就是所谓的ASUS打磨2001的专用芯片!你确定在DELL  独显机器也能用?

我确定在DELL M5010 M4010 的机器上用过,今天还代换了一台HP compaq 326,北桥是0752001独显,代换后正常。

网友:
是的是的,记错了。确定可以代换的。拿我的下载分保证,

网友:
可以代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