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M3RG V3.0

楼主(2015-12-29):
昨天接到一台主机无显示,打开机箱插上数码卡` 无复位,换一下电源· ·一样问题· ·拆下主板· 各处电压正常,论坛里面查一下 ·有一个问题一样的帖子· ·可是他那里电压不正常· 我这里电压正常· ·所以就自己查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原因··只好叫客户换主板· ·客户同意了· ·可是我没有上AM3-250` `上D2的内存· ·心想还是修修看吧· ·在通着电没有复位的情况下· ·点了两下复位针· 居然跑马· ·果断换个IO· 开关了几次· 都见正常· ·以为可以了·放了几分钟··再通电还无复位了· ·头大了· ·想起客户一句话· ·集成声卡坏了· ·是用外置声卡的··就把声卡拆下·放了几十分钟· 开机还是正常· ·再放了一个小时· ·还是可以正常开机· ·看来修复成功· · · ·· ·· ·菜鸟的水平· ·只能这样了· ·见笑了· ·

网友:
接机器跟客户聊几句很有必要,有些事情他不告诉咱们就绕大弯子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复位,经过IO转发出的时候IO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