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H61C

楼主(2015-12-29):
加点测不开机,拔掉内存后报警,擦了一下金手指还是不亮,之后就刷了一下数据还是不行。
之后测cpu第一组供电0.6v剩下两组都正常把上下管都换了还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各电压。

网友:
诊断卡跑马道哪里???????????

网友:
不可以插诊断卡

H55

网友:
用带灯座测试内存槽有没有短或开路

网友:
集显的问题吧

网友:
独显也不亮的

网友:
不差内存还报警

网友:
刷个BIOS 吧

网友:
我的这块板也是这个问题 我看了CPU座(断了一个针脚)会不会就是这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楼主,看下CPU座子里的针脚   我这块板的CPU座子里的那根针脚完全断了,有影响吗?是不是这个断的针脚导致的(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转会停下,又转又停,反复这样)

网友:
先确定你量的0.6是CPU核心电压 还是 CPUVTT  还是集显电压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昂达H61C VER5.00主板不插内存报警(不会转转停停)一插上内存就转转停停!内存换过还是一样!CPU座子断了一根针脚(完全断掉了,都看不到了 其他的针脚也没碰在一起)断了根针脚会导致转转停停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哪位大神/维友有这块板的BIOS啊?麻烦上传下啊!谢谢!!!(主板是昂达H61C VER5.00)

网友:
另外补充下:内存插槽的238脚118脚236脚都有3.3V,内存供电管也有1.5V!

网友:
现在有 PCI-E 的诊断卡了。买一套 几十块钱 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CPU座子里的针脚   我这块板的CPU座子里的那根针脚完全断了,有影响吗?是不是这个断的针脚导致 ...

和你的问题不一样,我的是有一根针弯了挑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维友有这块板的BIOS啊?麻烦上传下啊!谢谢!!!(主板是昂达H61C VER5.00)

在论坛下载的

昂达H61C(ver 1.00).zip

网友B:
我刷了一下还是我的那个问题,感觉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一下还是我的那个问题,感觉应该能用

去我的帖子里刷 我已经修好了 就是BIOS问题  昂达H61C VER5.00不过内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72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