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北桥要怎样加焊才能加焊好

楼主(2015-12-29):
最近加焊两片主板的南/北桥都焊挂了!各位大神,维友们!麻烦你们分享下你们加焊主板南/北桥的经验啊!(也就是说加焊桥,助焊膏要上多少?用风枪要吹多久才能上BGA返修台?用BGA返修台加焊,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度?时间要控制在几分钟?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拜托啦!各位大神/维友们。求你们分享下经验啊(加焊主板南/北的经验)小弟在此先感谢你们啦!!!

网友A:
加焊的总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大神/微友们,你们有加焊主板南/北桥的视频教程吗?

网友:
麻烦各位大神/维友们把视频教程传上来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总不是长久之计。

那要重植吗?关键是我不会啊!要先学会加焊啊,会加焊了就可以学重植啊。这位大神,能分享下你的经验吗?(加焊南/北桥的经验)谢谢!!!

网友B:
你是不是新买的BGA呀设置曲线了吗?

网友C:
先慢慢来吧  刚接触不要着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慢慢来吧  刚接触不要着急

那大神你能把你的经验(就是加焊主板南北桥的经验)分享给我吗?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E:
不同的设备,可能会有差别,还是对应自己的设备,自己摸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设备,可能会有差别,还是对应自己的设备,自己摸索吧

摸索不出来啊  焊两个桥都焊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摸索不出来啊  焊两个桥都焊坏了!

用料板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料板练呗、、、、、、、、、

哦哦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F:
加韩用不住,还加什么。要想用住 就得重新置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韩用不住,还加什么。要想用住 就得重新置珠吧。

我就要先学会加焊啊  不会加焊哪会植株啊?

网友G:
尽量不要用风枪加焊,温度控制不好很容易弄坏桥,但是可以用风枪确定故障,最终加焊还是要用返修台,温度不好说,我一般控制在21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尽量不要用风枪加焊,温度控制不好很容易弄坏桥,但是可以用风枪确定故障,最终加焊还是要用返修台,温度不 ...

谢谢!210度焊点会融化吗?要怎样焊才不会把桥焊坏掉!

网友:
映泰A780G M2+ SE 跑EE d0 d1(档在EE次数比较多有时会跑d0d1然后又跳回EE)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啊!

网友H:
用风枪吹 坏掉,要上BGA台。加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风枪吹 坏掉,要上BGA台。加焊。。

哦 谢谢大神的指点!焊桥240多度可以吗?

网友:
焊桥是看到桥的焊点融化了就可以吗?(但是有助焊膏挡着不好看清楚!能用镊子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大神你能把你的经验(就是加焊主板南北桥的经验)分享给我吗?谢谢!!!万分感谢!!!

这个不是经验问题  BGA不同  曲线不同  个人习惯不同  等等的因素  经验只是一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经验问题  BGA不同  曲线不同  个人习惯不同  等等的因素  经验只是一方面

哦哦!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I:
上温不要过220,下温可以高一点(270)。加热时用镊子轻推一下芯片,推动后就关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上温不要过220,下温可以高一点(270)。加热时用镊子轻推一下芯片,推动后就关火

用镊子碰 会不会碰坏啊?

网友J:
买个BGA焊台,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个BGA焊台,省事多了

有BGA就是不会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新买的BGA呀设置曲线了吗?

不是新买的!我师父的 我不会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镊子碰 会不会碰坏啊?

上温到220度就数十几二十秒再很轻很轻地推一下,你会看到桥给你推动了,以自己回正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新买的!我师父的 我不会用!

你是不是火跳大啦怎么老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温到220度就数十几二十秒再很轻很轻地推一下,你会看到桥给你推动了,以自己回正位,就行了

好 下次试试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火跳大啦怎么老坏呢

就是不会用啊 操作不当!所以叫你们教教我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大神的指点!焊桥240多度可以吗?

240度高了。如果用240度,最多20秒就要停了,很容易坏的。210-230左右吧,可以先找些料板拆,总结下熔点跟时间,拆了就开始练植珠,练习好了。焊接回去一般去到200度就熔了(有铅的熔点低点).搞几十片差不多就掌握了。

网友M:
用镊子轻轻碰下桥如果可以轻微的移动并且自动归位就可以了!!!不要加热的时间过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用镊子轻轻碰下桥如果可以轻微的移动并且自动归位就可以了!!!不要加热的时间过长

大神,有什么可以代替镊子的?(用镊子会不会把桥碰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240度高了。如果用240度,最多20秒就要停了,很容易坏的。210-230左右吧,可以先找些料板拆,总结下熔点 ...

我看到有的桥加焊到230度都没融化啊

网友N:
加焊地话,就是做bga了,新手要多练了,谁也帮不了你i,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加焊地话,就是做bga了,新手要多练了,谁也帮不了你i,温度要掌握好

大神,我换了个主板内存插槽(拆半天才拆下来,拿个新的装上去一看那么多针脚,有什么方法焊的又好又快啊?谢谢大神)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大神,有什么可以代替镊子的?(用镊子会不会把桥碰短路啊?)

轻轻的把芯片推一下  一定得轻轻的   如果加焊好了芯片的锡珠会自动归位的   不会坏的!!!

网友O: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rSFfH0NsSoGyD6m3VZK    BGA有测温线。你照着这个温度作为参考   用你的测温线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轻轻的把芯片推一下  一定得轻轻的   如果加焊好了芯片的锡珠会自动归位的   不会坏的!!!

哦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RXpX6JuFl4_Gfea6XPMewYFC8iTg8svLEr-aC7_GUP298o_3ouTKKTWumLlCK7DVA9L ...

版主,测温线在BGA上哪里啊?谢谢版主!

网友:
首先低温几分钟烤板,然后慢慢加温,最后260度多悍几分钟,待桥能动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