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掉电

楼主(2015-12-29):
我有台Thinkpad E431的机子,开机电流跑在1A左右重启,内存取掉还是重启,BIOS刷过故障依旧,我把EC换成Thinkpad E430的EC不掉电,但是不出集显电压,确实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师指教下

网友:
前天修好一台,刷BIOS好的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吧。这个机子BIOS坏得多

网友:
EC bios 不一样的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