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A 求份图纸

楼主(2015-12-29):
红米   求一样点位的图纸原理图

网友A:
屏不亮的话就飞线,排座后面有个4V左右的电压,飞到屏的第三根,没记错的话。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怎么个情况啊?不开机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亮的话就飞线,排座后面有个4V左右的电压,飞到屏的第三根,没记错的话。

问题就是屏幕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亮的话就飞线,排座后面有个4V左右的电压,飞到屏的第三根,没记错的话。

接在屏幕哪个第三根啊?

网友:
谁知道小米哪里有图纸啊?平面的或者pdf都可以啊,在哪里可以下到啊

网友:
第三根是从那边数的

网友:
谁知道小米哪里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