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没输出求教大神指点

楼主(2015-12-29):
搞了半天都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电源管理 LD7552BPS  我也换了    光耦也换了   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迅维】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迅维】电源模块

你说的是万能的?

网友:
先查整流桥堆、虑波电容、开关管,高压部正常再查低压部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么清楚  还看不到吗?

网友B:
你的图片都挂了  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都挂了  怎么看

那怎么办    怎么上传呢

网友:
图片挂了  图纸没有    怎样帮你

网友C:
没有图片呀,查一下反馈,50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片呀,查一下反馈,50V电容

50V电容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片呀,查一下反馈,50V电容

测量了那个电容,  有电压    20多V   有跳变   正常吗?

网友:
先查大电容电压,再查PWD芯片的启动电压,然后查PWD的工作电压,再然后查PWD到开关管的电压。

网友D:
第四脚电容去掉,接个20K-24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四脚电容去掉,接个20K-24K的电阻。

第四角电容去掉?是ld7552bps那个贴片电容吗

网友:
问题还模糊 这在没说

网友E:
先确定300V有不?若有则查启动电阻。注意次级是否发生了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300V有不?若有则查启动电阻。注意次级是否发生了短路!

大电容有300多v的,不知那里问题,就是没输出

网友:
断开12V负载,看看有没有,驱动板先不接测一下
如果还是没有检查电源模块的旁边的一个小电压换掉,量下两端电压波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12V和5V负载看看出来不,出来就是后级短路不出来,查电源前级,7575的启动电容换一个

谢谢你的分析,不过已经解决了,分享了

网友F:
断开12V 5V负载量一下,如果没有出来,就检查下电源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外接一个几十UF的电容换掉看看,还有就是量一下开关变压器线圈看看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12V 5V负载量一下,如果没有出来,就检查下电源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外接一个几十UF的电容换掉看看, ...

恩知道了    已经修好了    我也分享了

网友:
测量的数据发下啊,

网友:
电源IC 电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源启动电路问题  把每个启动原件都测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电源接口这里有没有断路虚焊,顺便量一下那个大电容上有没有电压,我上次就一个450V大电容上没电压,查到电源接口处断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大家指点,修好后换下来的坏的。大电容我也换过了原来是个黑色的,现在换了个绿色 ...

我的亲娘呀,整流桥堆,保险,光偶,压敏电阻,开关管,启动电阻,启动电容。PWM芯片。。。你是在搬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