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G405装系统蓝屏 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29):
联想G405新机子 客户说装winds7系统 我们装了各种版本 各种类型的系统 都会蓝屏 有时装的时候蓝 有时候装好后 用10分钟又蓝 代码是 0124 怎么回事????
新机

网友:
换CPU换内存。在修主板

网友:
安装版的也不行吗? 以前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cpu.内存。优先考虑

网友:
BIOS里把安全启动关闭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板载CPU吧,双显卡的,先在BIOS里面调为UMA集成显卡的模式,在试试蓝屏124不。先排除独显的可能性,再排除内存,最后考虑板载CPU.这个机器CPU坏的比较多,单条内存条一定要插A槽才可以显示,插B槽不显示循环跑码。

网友:
用个硬装版的试下有可以是驱动什么的不兼容

网友:
上次一台0124的,是cpu坏了.G480,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