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1-01216A 通病

楼主(2015-12-29):
电脑接到后,先是我拆开的,师父出去了,我刚拆完,师父问我什么问题,我说不开机。。。 待机0。18   师父拿了看看 让我把一个电容拆了,,, 拆了以后就果断好了,, 问他说好像是RTC的电容,, 不太懂时序所以,,,唉。。 学了几个月了 还是不行啊。。 希望能帮到大家赚点小钱。。。 查了论坛的说什么芯片坏了,,希望不要勿干,, 资料不是太多。。 就这样吧,,大神勿喷 我是小白!!
这个是硬盘下面的

网友A:
这种机器我一般都不拆机,直接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我一般都不拆机,直接挖了

呵呵 不懂啊  我也没见过!!

网友B:
这个就是胶纸使电容发热量大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胶纸使电容发热量大烧的

哦 是这样吗?  我也不太懂,, 师父说是这个  让我拆了就好了 ,。。唉  我还是学艺不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