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SY-N78GM3-RL

楼主(2015-12-29):
上电掉电,再加电不触发。一定是那个电压没有发出来PWRGD而保护,测量发现内存供电没有波形,故障就在这了,RT8105这个芯片控制的PWM脚明显阻值偏低很多,测量发现是MOS管挂了,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芯片加MOS管一起换,这样比较保险点。手头一查没有这个芯片,但是查他的脚位定义发现很多芯片可以完美代换 APW7120、RT9214等找到一个APW7120,直接换上完美开机了。在此分享下经验给同行们,还有图纸一并上了工同行们分享!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  应该可以一直触发啊,,难道是NV的芯片组??要先有内存供电才可以触发的???

网友:
触发后不能再次触发一般是有短路导致的 。他这个应该是内存mos管短路。。

网友:
我又一块版本V3.2的不跑马阿。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 加电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很多型号的8脚供电芯片好像引脚定义都一样,没有一样的可以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