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老主板全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12-29):
闲在家中没事,儿子在旁边看动画片“小羊肖恩",终于不吵了,想着家中有两块老掉牙的板子,把它找出来捣鼓捣鼓。。杂牌865GV主板。。从杂物间找出来全是灰尘,稍微清理了下,先看下有没有磕碰掉件,没有,,还好,有得捣鼓了。先打下3.3V待机,USB,各大供电的对地值,正常,没有短路,!~~
插上ATX开干了!~

嘿嘿,待机电压灯亮着呢,触发开关看下吧!~

复位灯长亮,无复位,测各大供电,都正常着呢(只拍了几张!~)

难道没有时钟,测一下,果然没有时钟!~一步步查条件吧,没图纸,对我这样的小白来说不知该咋办了,看下时钟芯片型号是w83194bg-619,从网上找到芯片的数据手册!

测得芯片的供电是3.3V,正常啊,记得徐总上课时说过时钟的工作条件3.3V主供电,VTTPWRGD(#),14.318MHZ,有的芯片还有RESET#(连接复位开关),一步步查吧!~3.3主供电正常,34脚VTTPWRGD 0V,不正常啊,从34脚跑线,到了一个三极管的E极,旁边还有一个三极管,哈哈,上课是说过的,来张课件截图

测啊测,发现没有上拉。

三极管坏了吗??测下是正常的啊,儿子开始来捣乱了,唉!算了,飞根线吧拉个3.3V吧!才想起来没有线,悲剧啊,用锡线连下吧

上电先看下

哈哈,复位灯闪灭,心里有点小激动,毕竟是第一次自己修板!测下供电没有问题上真U了。。跑码!~

不折腾了,丢回杂物间去,小白第一次发帖,不当之处请大神们多多指教!没什么技术含量,大神们勿喷哦

网友:
都有第一次的,努力

网友:
真给力,感觉维修有时候有思路了其实不太难。

网友:
不错啊  这种没有图纸的都搞定了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865的搞好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得上

网友:
这种板子拿来练手涨经验 不错

网友:
整好也只能丢了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 思路刚刚的

网友:
865修好自己玩

网友:
这样子没有修到真正的问题,这些会打乱时序

网友:
太给力了,第一次修都成功了

网友:
是连到三极管的B级吧,E级是接地的作开关作用

网友:
跑线的功夫可以。。。

网友:
先例既开,来曰方长,加油!三极管左下端基极B,右下端发射极E,顶端集电极C。

网友:
可以啊。。修主板有时候不光是为了挣钱。 。练技术也 很重要。技术好了自然就有钱赚了啊

网友:
厉害,没有图纸我就头疼

网友:
大师真牛呀

网友:
现在有些主板的颜色很难找线路,一跑线就头疼。

网友:
第一次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