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5-12-29):
上电,电流0。02A,不触发,测待机3V/5V,待机没有,用表笔点51123第18脚,待机电压就上来了,加焊51123用了几天,又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行,又返修,本想更换51123,但手头上一时没有,要网上购,干脆不换了,网购要三四天,直接干掉待机3/5V的虑波电容(更换)6。3V220UF,上电开机,测了两天,没问题。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能说这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吗

网友:
可以这么说,死马当活马医,厂家出来的芯片不统一,无法一一备齐,又不能代换。
只能从最小的故障点着手了。

网友:
这也可以    楼主怎么就确定是电容问题?

网友:
嗯,滤波不良。

网友:
一样的板子再修,学习中

网友(2018-03-12):
这种 故障             示波器  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