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客户没关机拔内存了,现在没有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5-12-29):
测量电压只有CPU电压不对,芯片是RT8885A.测芯片条件都正常的,CPU3带的手上没有,装个2带的还是一样,插电自动上电0.4就不动了,BIOS刷了,没有用,,,会是CPU的问题吗?求指点华硕不好修啊

网友:
26.26电压偏低.30脚没有电

网友:
等着修好了,给我说一下,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病

网友:
先把vcc修出来呀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VID的波形看看,2代3代的CPU可以通用。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