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可调电源判断电脑掉电?

楼主(2015-12-29):
怎么通过可调电源判断电脑掉电?应该是数值越来越大就正常?如果显示的越来越小就说明掉电了嘛?还是怎么判断?

网友A:
要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示波器,,,,,,,

看可调电源不是也可以知道掉电嘛?怎么看的尼?参数应该怎么看,示波器是查具体掉电的元器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可调电源不是也可以知道掉电嘛?怎么看的尼?参数应该怎么看,示波器是查具体掉电的元器件吧?

好好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究吧。。。。。。。

你是怎么看的尼

网友:
在启动过程中,电流会不断变化,不能用可调电源来准确判断,需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

网友:
可以通过拔插内存来判断

网友(2016-02-25):
不能用可调电源来准确判断,需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

网友:
...有一次用可调电源  开始是好的 充几分钟 然后就开始掉电   一开始懵逼了   后来才发现是接触不良 但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
在启动过程中,电流会不断变化,不能用可调电源来准确判断,需用示波器才能精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