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笔记本主板维修插口

楼主(2015-12-29):
有时候笔记本主板上没有电源插口,比如某些统货主板或电源插口从D壳上不好取下,就可以把万能插口焊到主板上,进行维修。插口是从笔记本料板上拆下的。

补充内容 (2015-12-30 08:44):
其实任何需要可调电源供电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插座。

网友:
很有创意啊!

网友A:
建議那二條線可換紅黑線,紅線正電,黑線接地,這樣才不會一忙接錯送錯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那二條線可換紅黑線,紅線正電,黑線接地,這樣才不會一忙接錯送錯電

红正蓝负也能分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正蓝负也能分清吧。

只要能分清楚就好了哈哈哈照片上看起來像橙色

网友C:
这个一般修本的人都会想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修本的人都会想到吧

这个没做过调查。如果你有兴趣就调查一下,如果修本的人100%有这个东西,就算你说对了:修本的人都想到了--仅仅是想到,不一定做到,做得和我一样好。如果虽然做了,但做出一个次品,反而会害了自己。建议你认真研究一下那个工具再发表自以为是的论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做过调查。如果你有兴趣就调查一下,如果修本的人100%有这个东西,就算你说对了:修本的人都想到了 ...

没看出你做的这个接口好在哪里,用普通的带线母口做不是更好?连封胶都省了

网友:
直接接两根线到主板上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你做的这个接口好在哪里,用普通的带线母口做不是更好?连封胶都省了

这一句基本正确。

网友D:
HP DELL  机器也用得上吗?

网友:
!!!!!!!!!!!!!!!!!!!!!!!!

凤城 -5 请不要恶意灌水

网友E:
对于主板电源插口有ID检测线路的用这个头是不行的,如:DELL  HP还有THINKPAD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 DELL  机器也用得上吗?

有ID检测电路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主板电源插口有ID检测线路的用这个头是不行的,如:DELL  HP还有THINKPAD

这东西最大的用处其实是烧机,可以焊在任何两点之间用可调电源烧机。

网友:
看到很无语。本身恒流源带鳄鱼夹,或者通用口。我觉得你应该再通过一个水流装置啊,雾霾装置啊 多转几道弯

网友:
这也叫万能呀

网友(2016-01-28):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有点忽悠呀.....

自作多情吧?我不拿这个卖钱,有什么好忽悠的。大过年的,你不跟亲人朋友团聚,却在这里找不痛快,够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做过调查。如果你有兴趣就调查一下,如果修本的人100%有这个东西,就算你说对了:修本的人都想到了 ...

楼主,真是太机智了

网友:
楼主爱动脑壳

网友:
DELL  HP  苹果 就不行

网友:
大部分的笔记本主板适用。带检测的鸡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句基本正确。

同意。不过他这也是一个路子

网友:
楼主厉害,我见识了

网友(2016-03-02):
感觉楼主有点忽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