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NVR网络硬盘录像机拆解

楼主(2015-12-29):
闲来没事,一看现在的网络录像机挺便宜,就发两个头一个网络的录像机。接上试了,可以用,挺好,可以手机监控。可是指示灯不亮。就拆开看看。

拆开后发现,这款,竟然没有前面板指示灯,就想自已用LED灯做个。但是不太会,希望有高手指导下。

拆机图,

前面板的灯,好像是得要电源灯,录像灯,还有一个报警灯?杂接?一个、、

网友:
为啥没有人看?

网友:
信号灯,我终于接好了。
第一个是电源灯,第二个是硬盘灯,第三个是报警灯

网友:
看我自已接的。

网友:
用的是机箱上面的,硬盘灯和电源灯,用了三组灯,
面板是光驱位挡板裁切的,用小螺丝刀钻的空。哈哈。

网友:
楼主做完后整体效果图没发上来吧

网友:
把开光正拔掉也行

网友:
做的挺好, 支持以下

网友A:
丝印层没有提示吗?没有就只有跑线用表通电时测电压了

网友:
很好接的,希望大家多多来此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没有提示吗?没有就只有跑线用表通电时测电压了

没有,反正接对一个电源灯,另两个灯是干么的,我也不太清楚,估计是运行灯吧。

网友:
硬盘录像机 板子做的越来越小了

网友:
所以,我感觉这么小的主板,成本肯定可低,以后估计就和路由器价格差不多。

网友(2016-12-12):
在么楼主  有这个板上面的bios吗

网友:
没有呀。这个机器,我已经卖了。

网友(2017-01-24):
前几天才在TB买了有一个98,12路960p,,连个开关都没有,板比估计一只手掌都不到

网友:
可以备份出来里面的程序给大家使用

网友:
就一块电路板

网友:
对啊,我也拆过几次,里面构造看似很简单就是一块电路板和一些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