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主板电池电源不能同时用ACOFF与DCOFF时序错误维修

楼主(2015-12-29):
单用电池没问题,,同时用电源电池也没问题,先用电池 不上电,插电源也没问题,用电源上电后装电池也没问题,就是 用电池,在上电的情况下,不能插电源,一插就大电流,
    注:单用电池不上电再插电源没问题,这一点是我弄错了,只是主板上没有RTC电池,才会这样,

    如果有RTC电池,因为主板上没有RTC电池,电池不输出电压(好像是这样吧,不过不代表所的SONY的都这样吧,)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看看保护隔离管子有没有穿咯,当然没这么简单,肯定没有穿,电池放电管也没有穿,那么装上电池插上电源,上电,进系统,电池正常充电,拔掉电源,电池也正常放电,就是拔掉电源后,不能再插电源,一插就是大电流,
  我的维修思路是这样的,(这里开始大弯路),用电池的时候DCOFF为高,ACOFF为低,当插上电源,ACIN为高,DCOFF为低同时ACOFF为高,,插上电源大电流,那可能是DCOFF没有为低(这时候忘记一个时序,那就是ACOFF,)既然怀疑DCOFF没有拉低,就量一下,果然,插电源的时候DCOFF一直为高,既然DCOFF一直为高,那看看ACIN是不是为高呢,一量,他只有2V,这不正常,

哎呀,还是配图吧,如下图

    ACIN,在插电的时候只有2V,这应该是3.5V吧,(大家可以算一下),

2V不对,才发现因为大电流电压被拉低了,但是这时候ACOK也是2V,ACOK转换过后到EC的ACIN也是2V,EC收到2V的ACIN,

那肯定不行了,他的DCOFF就还是为高,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哎,中间还有一些思路,由于我都修好了,就忘记是怎么去理解的了,所以就不写中间的了,后来实在搞不出来,只能慢慢分析,这时候才想起ACOFF与DCOFF,他们不能同时存在,
当用电池的时候,ACOFF为低DCOFF为高,当插上电源,+VA给充电芯片供电,同是产生ACIN给充电芯片,充电芯片发出ACOK转换成ACIN给EC,EC收到ACIN后拉低DCOFF,然后下图DCOFF低了以后自然抬高ACOFF,保护隔离过,那我这个就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要么是保护隔离还没有导通适配器电压就过去了直接给电池后造成大电流,那会不会是保护隔离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呢?还是ACOFF与DCOFF时序错误呢?量吧,不量怎么知道呢,如下图,既然EC一直不拉低DCOFF,那么下图中、

DCOFF一直处于高电平,那ACOFF应该就是一直处于低电平,这样保护隔离应该是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但为什么会大电流呢?是保护管子PQ35坏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没有坏,PQ2坏了吗,换之还是

一样,那只能测一下了,这一测就测到问题了,在用电源的时候,PQ35的G级是9V,这个正常的,但

是在用电池的时候,PQ35的G级是5V,这不正常吧,DCOFF不是拉低的ACOFF吗,怎么是5V?PQ2

和PQ35都换过了,DCOFF也是高电平,量一下PQ2的5脚,发现没电压,对,没电压,妈的搞了半天

是断线,用放大镜一看,发现PC11到PQ2的5脚有腐蚀,刮开一看,果然断线,飞线后,成功搞定这机

器,前前后后花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
  再来说一下这个故障,由于DCOFF这个高电平与PQ2的5脚断线,导致在用电池的情况下ACOFF处于

高电平,时序错误,导致保护隔离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当插上电源,适配器电压直接在EC收到ACIN之

前就过去了,而这时候DCOFF又没有关,所以这个19V就直接到了电池,就大电流了。
  好了,发贴比修主板难,分不在多,加点就行

网友:
沙发自己占,如果有机会,发一个SONY的保护隔离,其实SONY的保护隔离不难的。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注意几个保护就好了

网友:
修的好,给你加分了

网友:
查到这故障不简单,需要非常细心。赞一个加分!

网友:
看了前面,我都跟着楼主绕进去了!

网友:
表示还是没看懂啊楼主

网友:
哥啊 你这没有拍图,我们看了很累,我果断加分了

网友:
这个时序楼主能搞个详细的给我们学习学习就好了!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多,查起来麻烦。

网友(2017-03-20):
修的不错。就是描述和排版还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