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80遇到疑难杂症求解决!!!

楼主(2015-12-29):
机子是B480 i3的,前几天开始会偶尔用着用着突然断电,然后可以开机使用,这几天开始每间隔大概半小时左右就关机。开机了后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必然关机,清过灰,温度60度左右。各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是用户吗  这种故障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户吗  这种故障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维修

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具体是哪里问题到维修店检测

网友:
疑难杂症要用一定的工具加上不确定的时间才测得出来的.

网友B:
直接用户的话,最好不要瞎动,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户的话,最好不要瞎动,以免故障扩大化。

多少懂点拆机,版主能不能大概判断下?

网友:
主板问题送修吧,可以在系统里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南桥都有可能了

网友:
拿去专业点的地方检修吧 这样的故障要花时间的 掉电是头疼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 只是嘴巴说说,又没有检测,光说断电,很明显的告诉你主板问题,到底是哪里问题还是要专门维修人员检测才知道,